接触器线圈烧毁

楼主(2014-09-11):
设备上的一个接触器,线圈是AC220V的,通过PLC的一个输出点控制。由于线路改动,零线N线从配电柜的接线端子上滑落并且正好落在地线上了。开始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显示200V,但是断路器一闭合,断路器进线和出线就没有电压了。后来接上零线N有电压,但是PLC一有输出,接触器还没吸合就跳闸,最后发现接触器线圈烧坏了。是不是因为这个零线的原因把接触器线圈烧坏的,请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找@

网友B:
其实,安全起见,最好在PLC和接触器之间加一个中继,这样接触器坏了,不至于烧坏PLC。

网友C:
你三相四线供电,零线断了之后必然引起电压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