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FX系列PLC发的脉冲量和伺服器接收的脉冲量有差异,求解答

网友A:
丢步?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楼主:
应该不是丢步,电机是空载,用监控可以看到PLC的脉冲数和伺服器显示的脉冲数不同

楼主:
如果采用差动线性驱动模式会不会受干扰?

网友B:
引用楼主chenxiaoyou于2014-09-11 15:15发表的 PLC-FX系列脉冲问题 :
FX系列PLC发的脉冲量和伺服器接收的脉冲量有差异,求解答

是你目测有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目测有差异吧?

有脉冲数量对比,数据有差异,实际走的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