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 -B系列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4-09-11):
在电脑上用screen editor 编辑好了画面,怎样把编辑好的程序上传到触摸屏上,本人遇到了困难,用什么线上传,上传的步骤哪位老师可以给讲一讲,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用USB线,打印机用的那种。
下载积分:+2(wkp2013) 真诚感谢!

网友B:
DOPSoft 1.01.10,B系列的用这个软件

网友C:
软件错了,你说的那个是A系列屏的,现在都B系列了,楼是提到的那个就是软件名,官网可以下载到,(上海地区台达代理 13321929875)

楼主:
软件应该没问题,screen editor 和DOPsoft两个软件都可以对DOP-B系列的触摸屏进行组态,你觉得呢

网友C:
那是我太喽了,却是不知道那个软件可以用。

网友D:
在“选项”菜单里有个环境设置,是用USB、以太网还是COM口。如用USB线时需安装USB驱动。设置好后,连接人机电脑会显示正在查找安装XXUSB驱动,完成后点“工具”菜单,点下载全部数据即可。当然是在“编译”没有错误的情况下。

网友E:
到台达官网,那里资料很详细的

网友F:
首先在电脑中按若USB驱动软件把COM口设置在0一2间然后利用数据线把画面传到台达触摸屏

网友G(2015-05-15):
我真的很想找DOPSOFT的中文使用手册,就时找不到能免费下载的,在官网上下半天没动静,,我很确定公司的网速没问题。。。打客服,,,居然连打七天都没人接,,,台达这点太坑了

网友H:
不会啊,台达的客服还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