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RSLogix5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11):
连接显示如下:请求的controller包含固件版本15.4
未安装rslogix5000对此版本的支持
要从此controller上载,您需要安装rslogix5000对此固件的支持
请高手指教,对固件的支持是什么。
固件版本是15.4,我用rslogix5000 v16能连接 上传 下载吗

网友A:
rslogix5000是编程软件不是通讯软件。

网友B:
能连接上,但不能上传,罗克韦尔的PLC编辑软件要求版本必须一致。

网友C:
固件版本跟软件版本没有必要关系,需要软件包含要上载的PLC的固件版本才能上载或者下载程序,可以把控制器固件刷高或者刷低,也可以刷软件的固件版本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