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比如我有一套设备,就假如说是个变位机吧

客户要求用西门子的做,由于成本控制问题,选用S7-200作为控制,用PTO/PWM向导。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这个变位机上可以放N个种类的工件,每个工件旋转的角度不可能一样,而向导里面目标位置和目标速度都用不了数据寄存器,现在只能在向导里多做几个包络,现在通过触摸屏选择工件号时调用不同的包络来实现不同的角度,列表记录包络号和角度的对应关系。如图,现在是修改VB100的值

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目标位置的数值,来调整角度,毕竟调用包络的话,由于工件种类太多,不可能把把各个角度都做进去,如果能修改目标位置的数值的话,客户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输了。就像修改三菱DDRVI里的D值一样。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用MAP库是不是可以实现啊

网友A:
有两种方法:
第一,把西门子库给解开,早到那个寄存器!
第二,自己编写PTO程序

网友B:
自己写程序控制,不用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