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表格设定方式定位TBL指令如何用人机进行变更

楼主(2014-09-12):
小弟刚接触TBL指令,看手册不太明白,例如Y0 保存脉冲数是R0 R1 ,频率是R2 R3,我想在人机上面可以调整,断电后仍能够保存,当用人机调整时频率和脉冲数是填写为0吗?以上望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填写是0,但是你填了0后就不会动了

楼主:
那实际运行时使用的是填写的数值还是人机输入的数值呢。要怎么样才能实现断电保存。

网友B(2021-12-02):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