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欧姆龙cp1l采用高速计数比较登陆进行高速计数器0软件复位 设置8000个脉冲 比较一致后启动中断程序使计数复位为0  然后又重新计数到8000后又复位计数器0 这个程序正确吗   我写入PLC后发现第一次能复位到0 接着转动编码器到8000就不能复位了 发现A531.00 处于置位状态 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使A531.00复位呢
附件: 1.rar (2 K) 下载次数:41

楼主:
有谁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欧姆龙的计数中断很垃圾

网友B:
你把设置里-内置输入设置 复位的地方选软件重启(比较)试试看。CTBL只要登录一次就够了 ,不用每次复位完在重新登录一次。比较表内容也是,你每次上电的时候触发一次就够了。

楼主:
把设置里的复位方式改成了软件重启(比较)了 还是不行   A531.00在第一次到达设定值时对高速计数器进行复位了 但A531.00总是处于置位状态 怎么对A531.00进行复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设置里-内置输入设置 复位的地方选软件重启(比较)试试看。CTBL只要登录一次就够了 ,不用每次复位完在重新登录一次。比较表内容也是,你每次上电的时候触发一次就够了。

把设置里的复位方式改成了软件重启(比较)了 还是不行   A531.00在第一次到达设定值时对高速计数器进行复位了 但A531.00总是处于置位状态 怎么对A531.00进行复位呢

网友B:
把程序改一下试试,那个设置还是选择软件复位(重启)。正常情况下中断程序里输出线圈不会置位的。A53100一直置位的话,高速计数器的值应该会一直被复位。

因为身边没有硬件,无法帮你试。

这是我以前用CTBL做的目标值一致比较程序,控制的是伺服。只是没用到软件复位

楼主:
10楼的朋友谢谢你  我按照你的程序试了一下 是能复位  可是把50.00复位的程序放到主程序里如果编码器转的快的话还是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 位置还是滞后变化的

网友B:
那可以把A53100还是放在中断里触发,然后再主程序里把它复位啊。

楼主:
CTBL指令在PLC通电上升沿进行触发 那么以后还能多次触发吗  怎么触发才能多次进行比较

网友B:
可以多次触发,只是比较表内容不变更的话就不用触发。设置里的那个选项“软件重启(比较)”的意思就是在你高速计数器复位后继续执行比较。所以只有当你的比较表内容发生变更,也就是你需要一个新的比较值的情况下才需要重新登陆比较表内容和CTBL指令。

我估计你一开始只能进入一次中断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个是CTBL目标值比较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有一个就是目标值比较的比较表里不能有相同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把A53100还是放在中断里触发,然后再主程序里把它复位啊。

在主程序里复位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C:
A531.00置位复位高速计数器,复位后要断开A531.00的条件才能进行第二次复位,并不是A531.00为ON都是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