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现在做的机器是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带动机械机构运动,两个电机的转向是相反的。

两个电机一使能,两个电机的电流马上增大,很明显是互相憋着。
把两个电机的刚性都调低,使能后电流还是慢慢增大,而且运动起来电流也是迅速增大的,很明显看到是一个拖着另一个走,有一个电机出反力了,所以还是电流一直增大到报警。

这种情况的同步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做?我现在是上位机通过总线发位置指令来控制电机的,两个电机都跟一个虚轴同步,就控制虚轴。

备注:
运动方向肯定是没错的,一个是正向,一个是反向,因为能走起来的,只是电流走几秒后迅速增大。
机械结构就是类似曲轴那样,曲轴两端各接一个伺服电机,电机转一圈曲轴也转一圈。

楼主:
之前做过别的驱动有专门同步的功能,所以不会憋的这么厉害的。这次换了厂家,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请给出你的方案图控制方式大家再进行讨论。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要把其中一台电机换个相位就能解决

网友C:
请给出你的方案。控制方式这样才好讨论呀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D: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伺服电机与丝杆之间你一定是采用了硬性连接器了。更换弹性连接器试一试。

网友E:
有图纸吗?你这样讲,明白你的亦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万径人踪灭

楼主:
运动方向肯定是没错的,一个是正向,一个是反向,因为能走起来的,只是电流走几秒后迅速增大。
机械结构就是类似曲轴那样,曲轴两端各接一个伺服电机,电机转一圈曲轴也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要把其中一台电机换个相位就能解决

换个相位是什么意思?指电机动力线?我两个电机单独走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估计楼主的控制方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的控制方式有问题!

可以说一下,哪些方面可能出现控制问题?

网友G:
没有好的建议!谁便给你一个吧!用示波器查看一下伺服脉冲反馈,看看这两者是不是绝对同步同速!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