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使用问题

楼主(2014-09-12):
公司一台设备上用的QJ71C24N来连接工控机通信,用的CH1端口RS232,现在发现不能通信了,模块上面也没有报警,用编程软件也没有发现模块错误,然后别的一样设备上拆了一个QJ71C24N过来用,就一切正常,说明通讯线是好的,工控机也是好的,就是QJ71C24N这个模块有问题,可是它也没有报警,也没有故障代码,看看硬件接口也是好的,设置也是对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应该是模块坏了。
单纯的从外表看QJ71C24N很难判断它是好还是坏。三菱的这个通讯模块质量我感觉不怎么样。公司15台设备,每台设备上2个QJ71C24N,总共30块,一年的时间就挂了2块,我都怀疑采购买的是仿造品。

楼主:
呵呵,有没有什么串口测试软件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