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2014-09-12):
电加热 40 上下偏差2度 用什么型号的欧姆龙温控器 不需要带通信功能

网友A:
厦门宇电

楼主:
1楼 厦门宇电是牌子吗
如果是 厂家要求欧姆龙的

楼主:
没有选择的余地阿

网友B:
欧姆龙 e5cz

楼主:
4楼 先 谢谢 了 欧姆龙 e5cz-R2MT 可以吧

网友C:
致远工控----------当然可以我也在用这个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浩然星球 谢谢

楼主:
欧姆龙 e5cz-R2MT 如果用pid 的话应该设置那几个参数阿

网友D:
欧姆龙 e5cz-R2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