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屏编写中不能定义PLC200的位呢,比如只有M001没有M0.1

楼主(2014-09-12):
第一次接触三菱的触屏,在使用中三菱触屏编写中不能定义PLC200的位呢,比如只有M001没有M0.1,想用一个开关置位PLC200的M0.1选项里只有M000后面的Bit位是灰色的选不了,怎么回事,新人,求帮忙呀[,我没不会上图,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听懂,呵呵!

楼主:
如图,这样怎么选定M0.0或M0.1

网友A:
我也试了一下,不行,楼主,你搞定了吗?搞定了告诉大家一下。
很少就样配置的,一般三菱的就配三菱的PLC与GOT ,西门子就配西门子

网友B:
三菱和西门子是竞争对手 你这是干什么啊 要不你把西门子和三菱的技术人员都喊过来 调试 然后看他们两个互相鄙视 劝你换他们各自品牌的西东

楼主:
三菱的屏既然有西门子PLC的连接说明它是兼容的,好比说我的设备本是西门子的PLC,现在我想加个屏,三菱的又比西门子的屏便宜,为什么我不能用三菱的屏呢?三菱公司难道不愿意吗?兼容越多使用才越广!我还是希望哪位大侠知道方法,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C:
你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不动手怎么能会 M0 对应M0.0 M1对应M0.1 M7对应M0.7 M10对应M1.0 以此类推 S7-200最大对应到M317 也就是 M31.7 自己试试看就懂了 不要出现任何8进制以外的数字 8 9 都不可以
下载积分:+2(wkangok) 真诚感谢!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OK了,谢谢了,试了真就明白了M000-M007对应M0.0-M0.7 设置不了M008,M009 M010-M017对应M1.0-M1.7如此类推

网友D:
学习了,没有用过三菱屏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E:
三菱如果当位元件使用,没有M0、0.西门子才有。字元件用时才会有M0,0之分

网友F:
三菱plc辅助继电器(M线圈)是从M0开始的,根据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上限,但是最低都是M0
8890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