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各位路过的大师  大神 们您们好!
               请教个问题
                      1                      听说 有种 温控器 是通过 计算电流,电压 来 算出 被加热物体的温度的,不知 各位大师们  见过没?

       我想做个  加热体

               要求      低电压   高电流    在通电的一瞬间 ,把长1米  宽 2MM   高20MM   的金属  带   加热(500度)。

          遇到的问题     1怎么控制温度     2  那条金属带用什么材质  不变形   (一般的材质 市场能找到的 都试过了)

                           2                              喷码机                   谁能给推荐款       喷码机    要求    喷条形码   识别率要100%。用市面上普通的扫描枪能扫描              喷出来的条码内容可变 ,不能有重复。  高度 30MM   接近 印刷体

                  路过的大神们   大师们提供下意见   , 临表涕零。不甚感激 。。

网友A:
应该不是温控是一套高频或者中频设备

网友B:
电磁加热

楼主:
电磁  也不能瞬间 到500   吧

网友C:
汽车上的点烟器的材质可以不??时间上可能不能达到要求
天行健

网友D:
用这玩意就行,把那根铜管换成你需要尺寸的铜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125899] 用这玩意就行,把那根铜管换成你需要尺寸的铜片

能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我用的上

网友F:
不 是 中频  就 是 高频   没什么 的

网友F:
看 照片好像是中频的  还是 水冷的 !!

网友G:
对楼主的要求有专门的加热控制器,能控制通过钢带电流的大小,来达到加热的目的。比高(中)频加热成本低。

楼主:
加热的那贴片就像把刀  还要烫 东西。  我用PLC  控制  什么时候开始加热 。 加热多长时间。但是温度掌握不好,  和那材质  变形

网友H:
领教了,还有这样形状的

楼主:
论坛 高人这么多难道就没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