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ZP.PSTRT1      U0    D900   M2000          D900和M2000是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A:
用于起动指定轴的定位,U0为定位模块I/O起始地址00; D900存储控制数据的软元件的起始地址S,(S)+1M存储完成时的状态;0 :正常完成;除0 之外 :异常完成;(S)+2起动编号,指定下列要通过PSTRT 指令起动的数据编号。
• 定位数据编号 :1 至600
• 块起动 :7000 至 7004
• 机器OPR :9001
• 快速OPR :9002
• 当前值更改 :9003
• 多个轴同时起动 :9004
M2000 在指令完成时,使运行变为ON 并持续一次扫描时间的位软元件的起始地址。
如果异常完成指令,则((D) + 1)M2001也会变成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