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描述:一点梯形图

哪位大神帮我看下这段梯形图是什么意思啊?我认为就是个M0.0置位为1,M0.1为0,可是别的程序段加入了M0.1的点,那它也不会闭合啊

网友A:
引用楼主坏坏的电工于2014-09-13 14:46发表的 请教大神,这个梯形图是什么功能 :

哪位大神帮我看下这段梯形图是什么意思啊?我认为就是个M0.0置位为1,M0.1为0,可是别的程序段加入了M0.1的点,那它也不会闭合啊

M0.0为常闭触点 M0.1为常开触点。

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300/400系列没有常开常闭的系统标志位,只能又用户编程解决。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河舟之恋) 学习了
  • 下载积分:+1(坏坏的电工) 真诚感谢!

网友B(2015-01-12):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段程序应该在OB100中吧,就是个初始化

网友C:
    自己作常开点与常闭点。没有其他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