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win8.1系统安装欧姆龙软件不成功。启动软件后显示:请插入“cx-vreesr rt”磁盘并单击确定

楼主:
没有哪位师兄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还是用XP或者win7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继续用XP
mythic

网友C:
64位WIN8.1,安装过程无异常,使用正常,不要一有问题就怪系统,当然首先保证你的系统是原版镜像,否则无法判断

时代在前进,别指望一成不变,

网友A:
电脑市场安装的系统基本没有原版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4楼的兄弟,我的是win8.1系统中文版,有什么问题吗?
mythic

网友C:
中文版是电脑自带的吗?不知道你的安装过程,无法判断问题,还有,你用的资源来源是哪的,可靠不,完整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4楼的兄弟,我的是win8.1系统中文版,有什么问题吗?

確認你的系統是否是正版?CX-ONE的版本是否支持WIN8.1;我最近入手了一台LENOVO T440P WIN8.1 64BIT安裝了CX-ONE4.30一切正常

楼主:
哪位师兄有cx-one4.3序列号?网上找了好多都不能用。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师兄有cx-one4.3序列号?网上找了好多都不能用。急啊!!!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50017-fpage-2.html

网友E:
!认同!我的没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助!!!十楼的兄弟,您给的百度文件找不到,可以麻烦您再次不吝赐教吗?邮箱
z00436@126.com
。谢谢!!!

楼主:
没有兄弟肯帮帮我吗?急啊!!!

楼主:
谢谢10楼的兄弟,今天下了试试看!!!

楼主(2014-10-13):
终于搞定了!!!下了个cx-one4.31,安装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