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4):
如题目。。。回原模式是:原点开关位于机械负方向,机械往原点开关方向运动。在检测到原点开关后减速停止,然后反转退出原点开关。把原点开关下降淫作为原点。
我回原速度慢,接近速度也慢。偶尔莫名其妙回去原点速度很快就撞车了,把丝杆卡死。
或者伺服震动慢慢回去也把伺服卡死。
没有规律啊。受不鸟了

网友A:
1、确保原点的接近开关或限位正常。若是用常闭点可以排除线路松动等问题。
2、保证撞块凸出部分一定长度。最好是编码器的 大半圈的行程。
3、少许向前移动撞块。采用编码器零脉冲作为原点信号。
也许说的比较乱,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楼主采用的什么伺服和控制方式?

网友C:
你回原点速度慢,接近也慢,那么为什么偶尔会快?这个快是因为你的PLC程序输出脉冲快了还是因为你的驱动器异常?如果是脉冲的原因那你就查查你的程序,是不是偶尔程序跑乱了,我怀疑的原因在程序。
其次就是你说的撞程问题,难道你两端没有越程限位开关?这个肯定是要有的,在硬件上避免越程,这样肯定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装车队丝杆等机械件都会造成形变或者其他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保原点的接近开关或限位正常。若是用常闭点可以排除线路松动等问题。
2、保证撞块凸出部分一定长度。最好是编码器的 大半圈的行程。
3、少许向前移动撞块。采用编码器零脉冲作为原点信号。
也许说的比较乱,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谢谢大侠指教
1:原点开关是正常的,omron的光纤传感器。
2:原点位置差不多就是丝杆机械的极限位置
3:没有用Z相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采用的什么伺服和控制方式?

国产伺服
外部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回原点速度慢,接近也慢,那么为什么偶尔会快?这个快是因为你的PLC程序输出脉冲快了还是因为你的驱动器异常?如果是脉冲的原因那你就查查你的程序,是不是偶尔程序跑乱了,我怀疑的原因在程序。
其次就是你说的撞程问题,难道你两端没有越程限位开关?这个肯定是要有的,在硬件上避免越程,这样肯定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装车队丝杆等机械件都会造成形变或者其他损害

谢谢大侠指教
听他们反应伺服震动着往原点跑。结果就撞死了。关键是我都没有遇见过。受不鸟

因为原点位置就是机械的极限位置所以没有安装限位开关
是不是一点要安装限位开关?原点位置到机械的极限位置就那么几个mm。就算安装会不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撞车了?

网友D:
看你的描述很可能是因为的某种操作,使伺服的脉冲没有清除掉,导致下次连续动作时回很快的速度走完余下的脉冲,出出现异常时一定要执行脉冲清除指令,不然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回想一下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是否执行了那些操作?

网友E:
可能是 驱动器 参数出 问题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描述很可能是因为的某种操作,使伺服的脉冲没有清除掉,导致下次连续动作时回很快的速度走完余下的脉冲,出出现异常时一定要执行脉冲清除指令,不然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回想一下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是否执行了那些操作?

请问一下执行脉冲清除指令具体是哪一个指令?
西门子200的
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