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S设置QD75及编写

楼主(2014-09-14):
描述:如何运用
用GX WORKS设置好QD75参数后,让电机运动,需要写哪些必要的程序。求GX WORKS设置到能动起来的样例
。有些必须要准备好的,还有定位数据设置好了怎么用

网友A:
好好看下手册吧,里面都有

楼主:
参数全设好后,写下这个图片里的程序是不是就能动了

网友B:
先根据QD75的IO分配起始XY,输出Y0+???,得到QD75 READY的信号,再调用PSTRT指令

网友C(2014-11-02):
来了就顶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