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如图所示程序是什么意思,一般用在哪里

楼主(2014-09-14):
各位大侠,
菜鸟一枚,在此请教图片中程序的意思,用在哪里? 拜谢!!!

网友A:
M8002:初始化脉冲
M8340:Y0输出脉冲当前值寄存器
该程序可以记录下Y0输出脉冲的当前值,并在设备断电重启时将该值重新装载,以免断电后伺服位置丢失。
下载积分:+1(k2n00223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cliff123456) 感谢版主帮助

网友B:
记忆d8340里的数据

网友C:
1楼正解。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D:
http://www.t44.com.cn/Download.asp?Down_class=三菱软件资料下载

网友E:
受教了
向大家学习

网友F:
嗯嗯 !学习了。
LD

网友G:
版主的解释己是相当的标准的了,楼主还不明白吗

网友H:
http://ymmfa.com

网友I:
其实M8002的常闭可以改成M8000,运行中实时将脉冲保存

网友J:
解释的真的是非常好,----------------------

网友K:
自古2楼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