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流水线生产,如何分色!

楼主(2014-09-15):
同一平台,两种颜色,分两条流水线,如何做到不同颜色走各自的生产线,如红色走A线黄色走B线,用于陶瓷喷墨砖

网友A:
CCD
能详细点吗?或请加QQ551633220

网友B:
在A线上安装颜色传感器,还有要在A线出口安装产品检测。这样颜色传感器检测到了产品的颜色加上有了产品检测,就可以了启动A线分开了。
光纤传感器好像对颜色相近或者彩色不能区分吧,我是用于陶瓷喷墨自动分砖!

网友C:
如果是瓷砖分线目前还都是人工分的
确实用于陶瓷,就是跑来试试运气,有没高手能解决

网友D:
不同颜色反光的强度是不一样的,这是可以用普通的光纤颜色传感器器,但是最好在探头出家补光灯设备,以免外界环境变化大对检测的干扰。
光纤传感器好像对颜色相近或者彩色不能区分吧,我是用于陶瓷喷墨自动分砖!

网友E:
光纤传感器 就可以了 他可以区分反射光线的强弱 用法和普通传感器一样的
CCD 成本太高 估计还搞不出来
光纤传感器好像对颜色相近或者彩色不能区分吧,我是用于陶瓷喷墨自动分砖!

楼主:
光纤传感器好像对原色相近(或彩色)的不能区分吧

网友F:
基恩士色标传感器就能搞惦

网友G:
颜色传感器

网友H:
2楼说的是 颜色传感器 这应该可以的(象KEYENCE的 CZ-V21A + CZ-H35S) 成本比用CCD底很多
不是光纤传感器
能用于陶瓷喷墨分色吗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I:
你直接联系康奈视,他们有做类似方案,咨询一下
常熟崴立

网友J:
神视松下色标传感器LX-101,可以调节触发值!ccd技术含量有点高吧!!!!
流水线生产,如何分色!
http://ymmfa.com

网友K:
有分色电眼的哦,施克牌。我们在用。

网友L:
产品外形上面有区别么?有区别可以适当想办法从外形上找找
利用颜色不同也是比较好的,比CCD省钱太多了

网友M:
如果两种颜色的差别很大的话,用漫反射光电开关调整灵敏度就能实现两种颜色的区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