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公司自己造的N台组合车床,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经常会有电机堵转,因为一个操作工要看四台机器,如果没有发现电机堵转,就会造成电机烧毁。尝试了几个方案,先是加了热继电器,2.2kw的电机,用了一个5a的热继电器,效果很好堵转的时候会跳,但是有个问题,每次热继电器跳掉以后都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冷却,会耽误生产。后来又试了试家电机保护器,由于该电机需要通过接触器做频繁的启停,结果电机保护器太灵敏了,跳的不成样子了,几分钟跳一次。大家帮忙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用测温的方法,还有就是可以用变频器。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B:
    1、利用速度继电器,上电延时2秒速度继电器开始工作,如电机速度达不到延时2秒速度继电器动作。
    2、利用PLC控制,设置检测计数、比较、延时控制,即简单且易修。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C:
    做好电机保护同时,考虑是不是控制机床刀架的进给量是不是太大了?
    还有2.2KW电机加大到3KW呢?常规这2个功率的电机安装尺寸是一致的。
    可以采用无触点的接触器试一试。
  • 下载积分:+1(415237591)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了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D:
    为什么堵转?多大电流的时候是堵转?这些搞清楚,然后用电流继电器,电流达到堵转条件立马切断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E:
    操作不當,造成堵轉--->操作問題。
    操作正常,造成堵轉---->設計問題。(電機太小?減數比太小?機構傳動?........)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F:
    2楼说的没错,没有PLC的话使用速度继电器,有PLC的话就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轴位置的变化,接触器吸合后,检测端口的状态,状态保持超过一定时间(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设置),说明电机未旋转,断开交流接触器。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操作不當,造成堵轉--->操作問題。
    操作正常,造成堵轉---->設計問題。(電機太小?減數比太小?機構傳動?........)

    完全同意这说法!建议好好检查一下机械为先!!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H:
    要想杜绝堵转,一是加大电机,二是减小吃刀量。
    不想换电机且不想减小吃刀量,且允许一定的过流量,建议搞个电流继电器,类似平面磨电流继电器。当电流到达设定值报警,等人复位后可以再开,且可以在面板上搞个复位开关,就不用土土的开电控柜去复位热继电器了。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楼主:
    堵转的原因是设备用了两年了,有些地方配合不是很好,为了生产进刀量没法降低,才会造成堵转。公司的意思是找个简单点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不好有太大的改动,所以有些方案注定没法用了。谢谢大家提了这么多意见,我觉得电流继电器可以试一试,明天去买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想杜绝堵转,一是加大电机,二是减小吃刀量。
    不想换电机且不想减小吃刀量,且允许一定的过流量,建议搞个电流继电器,类似平面磨电流继电器。当电流到达设定值报警,等人复位后可以再开,且可以在面板上搞个复位开关,就不用土土的开电控柜去复位热继电器了。

    电机2.2kw,工作电流测了一下应该是5a不到,堵转电流没有测过,应该不会太小,电流继电器应该怎么选,有没有合适的电流继电器推荐一下。

网友I:
    既然是堵转引起5A热继电器动作,本来2.2KW电机额定电流也只有4.5A。你热继自动复位那几分钟等不了你看看电机是不是温度很高,我看过不了多久电机也会过热而烧掉的。
  • 下载积分:+1(15184446525)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堵转引起5A热继电器动作,本来2.2KW电机额定电流也只有4.5A。你热继自动复位那几分钟等不了你看看电机是不是温度很高,我看过不了多久电机也会过热而烧掉的。

还好吧,看了一下,不堵转的话,手整个按上去没问题,估计只有五六十度。

网友J:
要么机械过载,要么缺相

网友K:
如果有PLC的在程序上做保护,机械的电流保护很难做准确

网友I:
最简单方法把电机换成4千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方法把电机换成4千瓦试试看。

有四五百个电机啊,换一下要浪费多少钱啊!

网友L:
先看看机械原因,如果机械有问题,加什么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看看机械原因,如果机械有问题,加什么也不行

机械方面的问题就是进刀量大了,但是为了生产这个不能降下来,宁愿让他一天堵转个几次,所以要加个电机保护的装置。

网友M:
电机加一小风扇强制排风

网友N:
各人感觉还是电动机的功率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