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语句表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4-09-15):
语句表看不大明白,求指教

网友A:
第一,第二段,只是四则运算,这几乎没有啥讨论的。
最后:SET 将RLO的值置1,SAVE,将RLO的值保存到BR位。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FB/FC的ENO端子可以为ON的原因了。
使用指令表时,用户需要自行控制BR位以达到控制FB/FC的ENO输出的目的。
Good Luck~
下载积分:+1(坏坏的电工) 真诚感谢!

网友B:
一楼说的不错!厉害啊!

网友C:
需要了解工艺才能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