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我有一个小容器,跟酒杯大小差不多,想做个这样的实验,自动注入酒水,当酒水快满的时候,加水自动停止,由于容器很小,不知道用何来检测?
此时我想到2个办法:
1.注水管路加上小型流量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流量计最小的有多大,是否可以?
2.在水杯的正上方加一检测装置,当水快接近时,停止加水。

第1个办法,我个人没有去想太多,能否实现还不清楚,第2个办法,倒是想了会,但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微型检测装置?

或者朋友还有更好的办法,如有的话还请指点。关于检测装置,是否有,如有的话也请朋友们指点,我好查下,看是否适合,先谢谢大家!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第一个检测用电容式接近开关可解决!第二个方法用定量泵也可用绝,第三个用流量价格最高,技术含量也高!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可以的,如果液体介质可以导电的话,直接接两个电极,参考豆浆机之类的。

网友C:
楼主,可以用称重吗?

网友D:
楼主想搞什么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E:
楼主在开发自动调酒设备

网友F:
喝过茶吗?参照一下,喝功夫茶烧水的设备

网友G:
楼主的设想我们要把它定义为灌装,定量灌装。大容积的可以称重,可以用液位检测,小容积的就是定量管式的,就像是针管一样,然后加个可调气缸,推进行程的调节来调节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用称重吗?

器具太小,称重无法做到精确!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设想我们要把它定义为灌装,定量灌装。大容积的可以称重,可以用液位检测,小容积的就是定量管式的,就像是针管一样,然后加个可调气缸,推进行程的调节来调节量

针管式,气缸行程来调节,我感觉可能性大点。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7楼的可调气缸是一个什么样的气缸,行程完全可调吗,这个行程是受软件来控制还是硬件来控制???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H:
气缸行程可以用光栅尺或拉线编码器反馈信号呀
可以做到可控制,不过气缸做,误差比较大,还不如用个小步进马达带个丝杆,简单方便

网友I:
引用 楼主:
7楼的可调气缸是一个什么样的气缸,行程完全可调吗,这个行程是受软件来控制还是硬件来控制???

硬件都可以实现了,四杆。不必软件驱动了。

网友J:
我到浙江爱仕达电器有限公司里面调试过设备,里面用来检测热水壶加水缺水就三个电极,简单的很

网友K:
还是用古人的办法最简单实用:做个漂亮干净的外置浮漂,联动个微动开关......

网友L:
超声波液面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到浙江爱仕达电器有限公司里面调试过设备,里面用来检测热水壶加水缺水就三个电极,简单的很

我的器具是个圆形,里面空间只有5MM宽度
所以你们说有些东西是直接不用考虑的

我打算在上面用光纤传感器来检测了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主要是空间太小,没有你们想象的大,5MM空间的一个圆形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M:
感觉用一个带丝杆的活塞泵水到里面可以了~
知道丝杆每转动一圈活塞行程就能知道推出液体的容积啦

网友N:
引用 楼主:

器具太小,称重无法做到精确!

我只想说,1/5000或者1/3000甚至1/10000,你想要哪种分度?说无法做精度,最起码说个数据……
我自己做称重行业的,灌装的,基本可以用称重方式定量。

网友O:
结构就可以搞定的,有在一些书上看过。具体哪里就不清楚了。。
反正是用压力什么的

网友P:
有0.01克精度的电子天平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