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刀闸坏了,求助

楼主(2014-09-15):
刀闸因为零线漏电,漏电开关坏了,烧的通红,拉闸时耳与电木板脱离导致一个叫无法使用,型号是HS13B-1000刀闸开关 老开关,哪里能买得到。

网友A:
楼主HS13B-1000刀闸,淘宝一个就好啦。。。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B:
换一个新的啊,不一定非要刀闸开关。

网友C:
刀闸开关需要淘汰了,买一个空开,比用刀闸强多了,也安全

网友D:
双投开关,各品牌都有货的,可能需预定。

网友E:
用按钮开关带继电器多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按钮开关带继电器多好啊
老兄,1000安?

网友G:
找当地大的电气经销商,应该不缺。
zsh340

网友H:
现在1000A的刀闸到处有得买,问一下那些做动力配电柜的商家。

网友I:
你买个只要耐压值与电流不比原来低的刀闸就行了。

网友J:
用储能开关应该比刀闸强多了吧
天行健

网友K:
楼主说的刀开关应是隔离开关,

网友L:
九星,或者北京东路应该有

网友M:
刀闸已淘汰,换成开关吧!

网友N:
换一个选漏空气开关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O:
买个新的,呵呵

网友P:
刀闸就刀闸它的作用其他的开关代替不了的(检修时分断明显的断开点),还是找大的经销商联系试试

网友Q:
是那种两边打的,一般一边接市电,一边接发电机的么?

网友R:
      刀闸不一定非要换刀闸,又不安全不实用,现在那么多空开,断粮器不都挺好。

网友S:
16楼说得对.刀闸就有刀闸的作用其他的开关代替不了的(检修时分断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T:
注意隔离开关与负荷开关的区别,开关不是随便换的。

网友U:
16楼,19楼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种刀闸(隔离开关)一般用在配电盘上的,刀闸下面一般安装万能断路器,除了检修设备及线路,一般不需要要断开隔离开关的,进行检修及维修设备、线路时,比较正规的操作方式就是先断开万能断路器,切断所有的负荷,然后再断开刀闸,观察刀闸确实断开(即有分断明显的断开点)后,方可进行施工,除了这种刀闸,其它任何一种开关都不易发现明显的断开点,所有,是不能用空开就行替换滴。正泰、德力西都有这种刀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