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做过的话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采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连接?
现在有个项目大概需要10台以上的触摸屏。
问了多个供应商说没有这方面的案例,个别供应商用以太网做过实验结果是超过七八台速度就跟不上了!
采用DP通讯的话成本有点高,还有供应商业也没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自己做实验也有点不大现实,为难中!

网友A:
可以分成多组通讯,如果总共10台,那么分成2组,一组5台,PLC挂2个以太网模块,PLC内部总线的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样就不存在从站多了影响速度的问题了,一般的小型PLC像台达EH3只支持一个以太网模块,三菱Q系列这样的应该就没有限制了
  • 下载积分:+3(liuxiangg)

网友B:
    速度这么可能跟不上呢      三菱 Q系列  配 三菱 或者 PROFACE 人机界面     既然要求高 就用点好东西
    西门子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网友C:
    485就别考虑了,及其慢,慢到不行,以太网最方便,台达我做过6台,多几台也没什么区别(上海台达代理13321929875)
  • 下载积分:+3(liuxiangg)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D:
    有点意思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E:
    omron NJ系列的用EtherCAT通讯应该可以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成多组通讯,如果总共10台,那么分成2组,一组5台,PLC挂2个以太网模块,PLC内部总线的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样就不存在从站多了影响速度的问题了,一般的小型PLC像台达EH3只支持一个以太网模块,三菱Q系列这样的应该就没有限制了

    嗯,有深圳的供应商提供你的类似方案 ~4组,因他们也没做过那么多,所以不敢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这么可能跟不上呢      三菱 Q系列  配 三菱 或者 PROFACE 人机界面     既然要求高 就用点好东西
    西门子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老板的意思:平均一台一千文 能不能搞掂。你说我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就别考虑了,及其慢,慢到不行,以太网最方便,台达我做过6台,多几台也没什么区别(上海台达代理13321929875)

    问过台达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没做过这么多台的试验,所以也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omron NJ系列的用EtherCAT通讯应该可以

    谢谢,PLC选的是315  2DP!

网友F:
    厉害,不知什么机器,方便说吗?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 希望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不知什么机器,方便说吗?

    一条生产线,机构大一点工位多一点而已,其他并没什么!

网友G: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网友H:
    用Q的  我只知道 有个 厂也 是 这样做 的  也 是 10个 是 用维伦的 具体怎么的 用  我 没去看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网友I:
    浪费钱,如果人机画面不复杂的话,建议使用PC扩展,配触摸屏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Q的  我只知道 有个 厂也 是 这样做 的  也 是 10个 是 用维伦的 具体怎么的 用  我 没去看

    PLC 选的是315,DP控制多台驱动器,触摸屏打算走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浪费钱,如果人机画面不复杂的话,建议使用PC扩展,配触摸屏

    没办法那边客户要求,这边老大要节省!

网友D:
    要这么多屏做什么,每个工位都 要一个屏??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这么多屏做什么,每个工位都 要一个屏??

    是的,客户为了操作方便!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办法那边客户要求,这边老大要节省!

    哎,又听到这样的话。只能问楼主在做工程时有没有按流程来做了。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要求就会蛋疼。
  • 下载积分:+2(liuxiangg)
  •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哎,又听到这样的话。只能问楼主在做工程时有没有按流程来做了。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要求就会蛋疼。

    没啊,是接手别人的活哦!

网友D:
    有才呀,这样以太网处理,手机操作,呵呵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才呀,这样以太网处理,手机操作,呵呵

    恩,再加套无线装置就可以远程手机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