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200KHz。。伺服最高速度只能1200转?

楼主(2014-09-15):
如题目。。。。。在齿轮比1:1的情况下最高速度是1200
我除了提高齿轮比还有其它方法提高速度没有?
现在我齿轮比是3:1 可以达到3000转了

网友A:
把减速机输出端的齿轮半径增加一倍(线速度提高一倍)。。。。。。。。。。。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设定 电子齿轮比 啊,不是就可以提高速度了吗
不要说你能输出200K,就是100K,一般也能达到额定转速啊
当然,前提是,你的 电气精度 ,不是非常高

网友C:
减速机构减速比!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D:
设置电子齿轮比,对两个参数有影响,1是脉冲当量,2是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