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接线端子的继电器怎么经常坏?

楼主(2014-09-15):
变频器用的外部控制,接的变频器的继电器端子来控制速度,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来控制变频器端子,但是最近变频器的继电器老是坏掉,而中继的触点没有坏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是变频器的数字量信号输入端坏掉吗?
是的

网友B:
变频器是不是频繁启动啊
不是很频繁

网友B:
那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有源是多少伏?最好不要超过24v。

网友C:
弄明白了,用来控制变频的中继坏掉触点没坏,以为LZ说的是变频器内部继电器,电压正常还坏说明中继质量太差

网友D:
变频器老化了

网友E:
线圈电压选择正确吗?

网友A:
输入端坏掉很有可能你外接电源了,或者接入其他电压
我也判断,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的接线,可能漏电了,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