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 IO20点PLC输入信号灯亮,输出信号灯不亮

楼主(2014-09-15):
欧姆龙CP1E IO20点PLC输入信号灯亮,输出信号灯不亮,我是新手,求高手

网友A:
你PLC都没写进程序 ,输出怎么会有指示。

楼主:
写进去了,POWER和RUN灯都亮了,并且也在线工作和下载成功的。

楼主:
PRPHL灯也在闪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有没有重复输出?
写个独立的测试程序

楼主:
我是写的最简单的起保停程序的试验的

网友B:
程序输出部分截个图看看

楼主:
第1个程序电源接通后,00灯不亮了,输出信号灯不亮
第2个程序电源接通后,03、05灯亮,输出信号灯不亮

楼主:
第1个程序01也不亮

楼主:
第2个程序05灯亮,03灯给信号灯亮,05灯给信号灯灭

楼主:
第一个程序00给信号灯不亮

网友C:
我只想说如果是IO程序的逻辑问题,那么你还得再练练,多看看
还有就是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么你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写在END的后面了。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不是程序问题,楼主还是看看你硬件接线方面的问题吧,找硬件手册看看

楼主:
同意13的看法!硬件手册在哪里找的到啊

网友E:
输出通道对不?

楼主:
肯定是对的。我怀疑是不是程序没有被执行啊;或是PLC输出端坏了。

网友F:
要么pLc点坏了,要么接线有问题。

网友G:
把它放到工作区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程序编错了,我把常闭触电用的是LDNOT指令,不是ANDNO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