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我是新手,把CP1E-E20DR-A 不小心把输出端接了220V电压后,输入端00灯不亮了,但是其它的输入端亮,所有的输出端灯都不亮了,是不是烧坏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没有负载有可能损坏,输出点,即输出点交流短路。

楼主:
谢谢!有负载,不过我忘了接的是24V还是220V继电器的线圈。

楼主:
如果损坏了能修好不?现在特别想学PLC

网友B:
看你接在哪个端子上了?你需要再看看说明书。

楼主:
刚开始接的00输入端不亮,其它的都亮。所有的输出端都不亮了,

网友C:
A的是220v的吧
88908.com

网友D:
引用楼主ahwhchj于2014-09-15 17:02发表的 我是新手,把CP1E-E20DR-A 输出端接了220V电压 :
我是新手,把CP1E-E20DR-A 不小心把输出端接了220V电压后,输入端00灯不亮了,但是其它的输入端亮,所有的输出端灯都不亮了,是不是烧坏了,请高手帮忙。

输入端00烧坏了,其它的输入端与COM接亮 ,  RUN灯如果不亮了,內部晶片烧坏了。

网友E(2014-10-22):
输出端本来就是可以接220V的啊,你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F:
输出端本来就是可以接220V的啊

网友G:
输入220V接到00,有可能把输入点00损坏了.输出点不是接个220就会亮的.....是要程序才会亮
polyfoam

网友H:
输入公共端可以接220V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网友I:
DR是继电器输出的型号,输出端交流直流都可以接的,跟输入端没关系。我没看懂你写的,如果是输入端接了交流,必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