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询问,高手帮下忙看看这条指令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4-09-15):
请问
MOV(021) &3 D40是什么意思, &3是什么数据,谢谢

网友A:
十进制。
下载积分:+1(13412567403)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2014-10-30):
把十进制的3移到D20的通道里

网友D:
把十进制数 3,存储到数据存储器D40里面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对,但是再补充一下,就是&3是十进制的数字3,#3是十六进制的数字3,那么负数怎么传送呢?直接MOV -3 D40就可以了。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3不一定是16进制,还有可能是BCD数.

网友G:
沒錯 各問大大都說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