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程序时显示这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4-09-15):
三菱PLC输入自己编的程序时正常,但是输入我从别人哪里下的程序时就显示异常,大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可能是PLC型号选择不对。
相信自我!

网友B:
选型有误。

网友C:
型号没有一致

网友D:
建工程时PLC型号与你用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