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问题

楼主(2014-09-15):
最近在用GX WORKS2编程却发现仿真功能用不了(报错),应为我写完程序都会模拟所以说就很不方便,希望哪位高手可以帮我一下

网友A:
重新装一下就可以了 里面差个dll连接软件用的
重装也不行
蒋公

网友B:
能把问题说的详细点就比较方便大家解答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解啊!!!!!!!!!!!!

网友D:
这是USB驱动的事

网友E(2014-10-23):
com口改一下通信频率改一下在试试

网友F:
寫完程式後會出現這畫面
是要設定修改完後 不寫入PLC
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