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温度探头的检验合格证如图,现场打开接线盒有正负两个端子,说它是热电阻吧,只有两根线,而且产品名称是热电偶,说它是热电偶吧,分度号是PT100,这个东东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探头

网友A:
合格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是PT类热电偶,而热电偶实际也是一种热电阻

网友B:
楼上这位朋友,知不知道光纤测温用的是哪种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格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是PT类热电偶,而热电偶实际也是一种热电阻

PT100 的意思是:以铂(Pt)为材料做的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在0°时电阻是100欧姆。采用三线式接法可消除引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

楼主:
引用楼主foxplc于2014-09-16 08:06发表的 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
温度探头的检验合格证如图,现场打开接线盒有正负两个端子,说它是热电阻吧,只有两根线,而且产品名称是热电偶,说它是热电偶吧,分度号是PT100,这个东东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探头

把探头的两根线接入数字式仪表用来显示温度,如果按热电阻接线,分度号设为PT100,显示温度是实际温度的2倍,

如果按热电偶接线,分度号设为K,显示温度和实际相符。但是K型热电偶的温度范围有0~1300,,该产品的合格证上的测量范围是0~450,

真不知温度超出常温后,显示的到底准确不?

网友C:
热电偶也有PT100的?不太懂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也有PT100的?不太懂了

就是,只见过有 j,k的,还真的没见过有分度号为pt100的热电偶。。。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完了,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F:
真没见过这么标的。估计是哪家私人小厂的产品。

网友G:
就是铂电阻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H:
PT100不就是热电阻吗,热电偶体积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合格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是PT类热电偶,而热电偶实际也是一种热电阻

热电偶与热电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赞同

网友J:
是热电阻,厂家不懂乱标。
海纳百川

网友K:
是一款不锈钢外壳的pt100热电阻;测量一下电阻;一个100欧姆;一个基本没有阻值;
真诚到永远

网友L:
引用 楼主:

PT100 的意思是:以铂(Pt)为材料做的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在0°时电阻是100欧姆。采用三线式接法可消除引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完了,多简单的事啊。

冒昧的问一下,具体怎么量?

网友M:
你这个商标标的不太正确,热电偶是热触点式的,WZP是温度测控元件是采样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冒昧的问一下,具体怎么量?

PT100 100多欧姆,热电偶电阻很小。

网友N: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是在两端产生电动势,也就是说会有一个电压,而热电阻是跟随温度变化阻值。也就是说用毫伏表测两端电压也可以,用欧姆表测阻值也可以,为准确可以人为的给一个变化的温度。
天行健

网友O:
k型热电偶可以测量温度上限1300℃,市场上有k型热电偶可以定做-150------1300℃任何温度的k型热电偶。比如你说的0--450℃的k型热电偶。

网友P:
pt100是热电阻,

网友Q:
就把它看成热电阻

网友R:
这样的东西你也敢用?直接pass掉它。给老板省那么多钱干什么?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S:
如果温控系统兼容性好且对温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用的。

网友T:
是两线的PT100吧
人与自然

网友U:
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如果常温下电阻120几欧,就是PT100.

网友V:
肯定是厂家标错了,pt100是热电阻

网友W:
热电偶温度测量范围比热电阻高的多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X:
热电阻与热电偶的测量温度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方式。热电阻是测量其探头电阻值变化的,热电偶是测量其探头热电势变化的,不能混淆。

网友Y:
28楼正解

网友Z:
呵呵呵,是热电阻,厂家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