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26H-80A/3P 谁见过这种空气开关?

楼主(2014-09-16):
H126H-80A/3P
谁用过这种空气开关?有外形图不?可以用那种空气开关代替?

网友A:
80安3P的就行啦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网友C:
开关多的是,换一个品牌就行了!

网友D:
按楼上的图片看是塑壳开关,80A/3P是基本信息,如果有特殊应用,还得考虑分断能力,脱扣器类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