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IU/DFID上升沿和下降沿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求助

楼主(2014-09-16):
DFIU/DFID上升沿和下降沿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它只动作一次。

网友A:
可以作为动作结束的触发信号

网友B:
上升沿和下降沿只动作一次。
当开关量来说的话,上升沿按下时开,下降沿按下松开时才开。

网友C:
DFIU/DFID上升沿和下降沿通孰的说就是开关接通和开关断开瞬间信号。

楼主:
太感谢了,貌似有所感悟了。

网友D:
一个按钮可以作为开和关来使用
DFIU/DFID上升沿和下降沿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