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上/下载程序,以及正常运行时,指拨开关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4-09-16):
是不是所有的海泰克屏都一样的设置呢?我手上有一台PWS6A00T-P,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我用过一次,好像我只拔2个ON吧,就是让重启时不再需要点击F5进入界面,而是直接进入操作界面
具体忘记了,还是要看下说明书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好吧,我自己来分享一下问题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