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ro-face触摸屏的穿透能力

楼主(2014-09-16):
设备使用pro-face触摸屏,三菱Q系列plc,如何通过pc直接与pro-face触摸屏连接与plc进行通讯,需要什么软件或怎么设置,请大侠们指点指点。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把电脑连在触摸屏上,方便多了

网友A:
PROFACE啥型号?
2000与3000方式不同
真诚感谢!具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2000系列的并非全部型号支持此功能;3000系列的需要安装额外的工具即可
真诚感谢!请问3000系列需要什么额外的工具,请指点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A:
proface 2000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3387-fpage-5.html
proface 3000
真诚感谢!
Profacec3000 PASS-THROUGH.pdf

网友C:
回收GP2500 GP2501触摸屏数量不限。

网友D:
用一个交换机,3个网口分别连到PC、PLC、Pro-face,这样就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