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 改继电器为晶体管。

楼主(2014-09-16):
最近想学习下PLC的脉冲输出功能,手上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只有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有脉冲输出。
CPM1A手册上说0.00和0.01有脉冲输出功能。现在想把那两个端口的继电器换成晶体管的。
不知道软件支持不。继电器和晶体管的主控板是一样的,应该支持吧?
哪位高手搞过啊?

网友A:
软件支持不分继电器和晶体管。加装晶体管模组,或换晶体管先确訒內部电路

网友B:
要更换模块才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将两点的继电器改为晶体管,除非你会开发软件。

网友C:
我试过把欧姆龙CPM1A的晶体管输出模块换到三菱FX1N的继电器输出上,不过位置、引脚不是很合适,稍作改动后就把信号线引到PLC外面,再把晶体管模块连上,这样FXIN就有了脉冲输出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