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求助

楼主(2014-09-16):
最好是欧姆龙PLC,二路高速脉冲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温度控制模块TS102读取三路温度值,用PLC的PID控制(好像也得用高速脉冲输出口)控制三路温度值。要选哪个型号的?
欧姆龙做不了的话什么PLC能做?
在此先谢谢各位高手!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A:
加个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B:
用FX-2N系列的或者是用松下系列的可以直接写程序完成的,非常的方便PID算法等等,均可直接完成
下载积分:+2(737801323) 真诚感谢!

网友C:
三菱FX-1S或者基恩士KV-40DT或者kv-D40,再加一个温度扩展模块
下载积分:+2(737801323) 热心助人!

网友D:
CP1H-XA40DT-D的可以
不过温度要变送一下
下载积分:+1(737801323) 真诚感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可以扩展一个脉冲输出模块···温度读取可以用温度模块···通过编程再通过扩展模拟量模块控制外部设备
下载积分:+2(737801323) 热心助人!

网友F:
三菱的fx1n的,再用温度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