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触摸屏编程选择什么样的笔记本?

楼主(2014-09-16):
我要做PLC和触摸屏组态程序,想买台笔记本,可是听说最好买台有隔离的!要不容易烧主板!所以不知该买什么样的笔记本了。
请高手指点 我该买台什么样的笔记本???拜谢
新手上路

网友A:
当然是自带串口的了,DELL Latitude系列。

网友B:
你现在买的话,最好是内存容量硬盘500G左右的,可以做两份系统,否则日后会后悔的

楼主:
谢一楼!不知DELL Latitude系列笔记本大约多少钱?
新手上路

楼主:
谢二楼!能不能推荐个品牌的笔记本啊?
新手上路

网友C:
什么笔记本都可以,这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