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和PLC和触摸屏之间用什么样的数据线通讯线!

楼主(2014-09-16):
CP1E-N30SDR-A PLC和笔记本之间的数据线,用什么样的数据线?
TCP7062TX 触摸屏和笔记本之间的数据线,用什么样的数据线?
CP1E-N30SDR-A PLC 和 TCP7062TX 触摸屏,用什么样的通讯线?
求高手指点!拜谢
新手上路

网友A:
与其在此等别人指点,还不如自找说明书查看!!!

网友B:
你这个触摸屏是昆仑通态触摸屏,制造商是郑州新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一条数据线大约六十元左右,你可以打这个厂家的电话是155159663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触摸屏是昆仑通态触摸屏,制造商是郑州新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一条数据线大约六十元左右,你可以打这个厂家的电话是15515966320
呵呵

网友D:
万能的淘宝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E:
usb线 就行了
屏和plc的可以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昆仑通态触摸屏,制造商是郑州新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不是北京的公司生产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