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1QF1作为总开关,1QF2,1QF3,1QF4,1QF5在电柜应该怎么样接到1QF1,实际制作中每次都是各个断路器的线都是独立接总开关,在总开关用线耳压紧,像图纸中,就是四根线压在一起接在总开关.但我总觉得不够标准,大家都是怎么接线?
附件: pic.pdf (51 K) 下载次数:65

网友A:
根据你各个电机的功率选择合适的线径,再计算总线径选择合适的冷压端子连到主断路器即可,不知你到底想要问些什么

网友B:
1出接2进,2进接3进,如此类推

网友C:
你的想法太特别了!

网友D:
没看图,大电流的话,可以接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出接2进,2进接3进,如此类推

小电流的时候是这样接,大电流似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各个电机的功率选择合适的线径,再计算总线径选择合适的冷压端子连到主断路器即可,不知你到底想要问些什么

一直就是这样做,觉得好像不标准,有时主断路器上一个端子接了十多根线,有没有好一点方法?

网友E:
主断路器下面接铜排,然后分别接到单独分断路器!

网友F:
同上,用铜排引出主线,各个断路器直接从铜牌上拉线
常熟崴立

网友G:
1QF1作为总开关,1QF2上桩头接接1QF1下桩头,后从1QF2上桩头用小铜排直接连1QF3,1QF4,1QF5上桩头,小铜排有的卖,买回来自己剪,用几个剪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