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GC WORKS编译问题

楼主(2014-09-16):
每次编译程序时总是会出现如图所示错误,但不影响程序运行,这几个都是固定的错误提示,不知道怎么处理,还请师傅帮忙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它只是提示你用了多少个变量
下载积分:+1(菜鸟学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有问题,提示你使用的数据数量。
不是报警!
下载积分:+1(菜鸟学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C:
学习,你比我厉害多了
菜鸟请教关于GC WORKS编译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