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6):
我的omron0.75的变频用在拾砖机上的,怎么才45赫兹输出电压有600 伏这么高呢?求教大家了!

网友A:
什么仪表测量的?还是看的变频器面板?普通仪表根本无法准确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信号的。

网友B:
一般的数字表测量不准,只要电机工作正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