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位置控制[脉冲]问题

楼主(2014-09-16):
S7-200中能不能做相对位置控制或绝对位置控制?
此系列PLC中要发的脉冲数在SMD72中,那么当前已发送出来的脉冲总数在哪个特殊寄存器中呢?
(我需要读取当前的位置值,和目标值做比较用)
请各位大侠指点.
人与自然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库做,什么问题都解决

楼主:
运动控制库???是要加一个模块吗?还是在本体上就可以完成的?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小弟接触西门子的不久,请多多指导!
最好是在本体上能完成的方式,这样成本会低点嘛
人与自然

网友B:
西门子有一个MAP库,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C:
如果伺服电机是增量式编码器,是否也可以用map库实现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