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步进电机启动后,走十几个距离,发现每次多走几十个丝,走完后,发现多走了十几个毫米,是效果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位兄弟知道
其他的设备都是正常的,参数和驱动都是一样的?唯独这台效果不一样
龙芯

网友A:
细分是否一致?
计算脉冲输出时是不是整数,计算中有无四舍五入?
用到的内部寄存器是32bit还是16bit,如果是16bit,检查下一位寄存器的当前值是不是0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应该不是,换上同型号的新驱动就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原来出问题的驱动器也可以接受脉冲
难道是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与驱动器不匹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换上同型号的新驱动就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原来出问题的驱动器也可以接受脉冲
难道是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与驱动器不匹配?

驱动器抗干扰能力不行,现在市面上的驱动器质量真的不敢恭维,我有好几个都是驱动器有问题,连厂家自己都承认他们的驱动器有问题,正在改进

网友D:
一般是驱动器的问题,
驱动器上有脉冲清零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