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使用485BD卡与温控表通讯,数据不完整原因?

楼主(2014-09-17):
程序是以前的工程师写好的,我对比过其他程序,基本是一致的。现在情况是这样,温控表显示:37度,PLC监控数值确实只有个位数:7度。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吧!附上程序

网友A:
1:数据会实时变化的,说明转换的过程中漏了十位数
2:数据会实时变化的,如果是触摸品屏显示,可能你只显示一位数,十位没显示出来
3:数据不会实时变化的,程序问题,一般是通讯格式,或顺序上有问题,或是数据存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