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Q68丅D一G—H01采集室温为—40,无冷端,室温实际为30度

网友A:
引用楼主asdsd130于2014-09-17 16:41发表的 Q系列温控采集不准 :
Q68丅D一G—H01采集室温为—40,无冷端,室温实际为30度

應該不會差那多。
請檢查
1.熱電偶類型是否設定錯誤?
2.RTD補償用白金溫度計是否有接?
  • 下载积分:+5(asdsd130) 真诚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那个补偿是没接,不知搞到哪儿了,不知那个RTD补偿是什么型号,打电话问三菱,说用PT100就行,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个补偿是没接,不知搞到哪儿了,不知那个RTD补偿是什么型号,打电话问三菱,说用PT100就行,不明白

    1.找三菱或經銷商要 Q68丅D一G—H01 RTD补偿電阻。
    2.因為是環境溫度补偿,所以用 110~115 歐姆電阻(模擬環境溫度30度)替代也可。
      但得到的數値會比較不準。(差0.幾度)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请多关照!

网友C:
    取样的位置也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