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7):
一台s7-200 cpu224 plc长期没用,最近新购一条通信缆,连接好后,设置好PG/PPI后,到双击配置PLC地址时出错,请问是PLC故障还是线缆,哪个问题大。

楼主:
补充截图

网友A:
看图有何不同

网友B:
通讯端口是否正确,驱动是否安装完成

网友C:
原因:                      对应解决措施:
通讯参数设置错误。           检查,正确设置
通讯线驱动原因。             正确安装驱动
PLC端口地址不正确            正确设置地址
山寨线,不支持高通讯速率        换线
硬件故障。                      修或者换
端口被自定义占用                PLC在STOP模式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