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无法连接,

楼主(2014-09-17):
刚入门学习请教各位:我的电脑装的是三菱GX DEVERIOPER8.86版本软件,Q系列和FX系列的程序都能正常使用,但是最近搞了一个高仿三菱的FX3G的PLC与电脑连接不上,我选择PLC型号然后确定,再选择USB,再确定就会提示:指定的COM端口无法使用,请设置端口,ES 08000851的,不知是不是我软件的问题,

网友A:
有些高仿的的有版本限制的,只能使用某一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