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怎么会联序发脉冲

楼主(2014-09-17):
X010--------------------------------------[PLSY D10 D9 Y000]我把这个程序输入PLC,可PLC一直不停的发脉冲,,这是怎么回事,,网上说只有D0才会不停的发。。

楼主:
你说的值是不是从触摸屏里传过去的脉冲个数,,,没有触摸屏启不是无限脉冲了

楼主:
D9就是9个脉冲吗,,,难到还有其它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D9就是9个脉冲吗,,,难到还有其它的程序
建议楼主看看编程手册,D9是不是9个脉冲。

网友B:
楼主你还是看看手册吧!d是寄存器!把你想要的脉冲数写到d值里面~

网友C:
三菱FX系列脉冲指令中的脉冲个数如果为零的话就是连续发送脉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D9就是9个脉冲吗,,,难到还有其它的程序
看了这个,终于明白为什么楼主在帖子里说“网上说只有D0才会不停的发”是什么意思了。
你把D9和K9的意思弄混了吧,楼主还是好好看看手册吧,没别的意思

网友E:
看了1楼的回复才明白楼主的D0原来是那个意思!兄弟DO不是K0啊,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F:
那就可能d9等于0了,还有d9是个寄存器不是9个脉冲

楼主:
那怎么输入脉冲数

楼主:
我明白怎么搞了,,还要加一道有M8029的程序,我刚才试了下,正好发了9个脉冲,,,为什么楼上的都说D9那里不是脉冲数呢,,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G:
D9是寄存器,你需要向D9里赋值。